楼主(2007-07-04):
各位:光电开关没有输出该怎么检测   谢谢

网友A:
没有输出?
是NPN还是PNP还是别的类型
是漫反射还是对射??

楼主:
漫反射 NPN

网友A:
接通电源后,你用手在感应头前挡住应该产品LED会亮,此时如果你电源正与产品输出线(黑)接上负载(可为继电器),继电器应动作。你调一下LED旁的电位器如果无反应可能是产品坏了。需要产品内部资料可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