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4):
我厂的恒压供水系统使用的是丹佛斯VLT6000变频器来控制4个15kw的供水泵,最近变频器频繁跳出 Alarm 14 接地故障 报警信息,导致变频器被跳闸锁定,使我厂的供水用工频运行,造成送水压力不稳。故障出现后,把变频器电源断电后,再重新上电后按Reset钮报警解除,有时候要重复多次才能解除,变频器的接地线也接了,过几天又出现此故障,望高手帮帮忙啊 ,怎么才能解决此故障,如何查找?谢谢了 !

楼主:
没人顶啊?是不是这款变频器有缺陷啊,听说是 relay card 有问题,需要更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可以帮你修好.

网友B:
接地不好吧.有可能虚.

网友C:
l联系我,我是丹佛斯的代理
13472550432
chu_ping_feng@hotmail.com

楼主(2007-10-16):
问题解决了!
哈哈,是 relay card 有问题,换了一块就好了!

网友D:
对比一下旁边的同类机器就可以看出问题了阿...实在不行就只有回厂修理咯

网友E(2007-11-20):
可能要换东西。联系以下维修中心

网友F(2011-08-14):
就是丹佛斯变频器的缺陷,他们还不承认,上次我司一共有十几台出现了这个故障,投诉后,来了几个人,换了板就好了,新的还要收钱,被我们打发了!后来坏了我们就自己搞搞就好了!

网友G(2015-03-03):
回复 网友F:
哪个板

网友H(2019-07-17):
回复 网友F:
什么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