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4):
我司有30KW冷冻电机一台,额定电压为380V,功率因数为0.89,标示额定电流为57.5,根据通用算法是功率除以电压与功率因数的乘积等于电流,即:30/0.38*0.89=51.21,为何相差好几个流,请教高手,谢谢,谢谢!!!

网友A(2007-08-05):
电动机的功率一般是指输出功率。电动机的输入功率包括电动机的风扇功率、铁耗、铜耗、杂耗和输出功率,它比输出功率大。若用输出功率计算电流,不考虑效率必然比额定电流小。电动机的铭牌上一般不标注效率,但可在有关的资料上可以查到。其实电动机的效率可以按下式计算:
       效率=(额定功率÷3÷220v÷功率因数)÷额定电流
     说明:你计算电流的式子不对,在除数里少一个1.732,但结果51.21是对的。

网友A:
我上次的帖子中额定功率的单位是W,不是KW。若要KW,则220应改为0.22,其余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