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7-07-04):
各位师傅好:
1:我单位的设备在前几年就用了plc〈主要是车、钻、铣、锻造设备),但一直没出现毛病。一般是外围元件出现问题,如按钮、行程开关、接近开关。不知大家的PLC会出现什么毛病?我想了解一下。

2:通过学习,我知道了梯形图,但怎样才能从PLC取出,需要什么元件?

网友A:
兄弟...都有了几年了还不知道如何下载程序....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网友B:
用软件,连接电缆连接,“PLC上传”

网友C:
电脑/软件/编程电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连接电缆连接,“PLC上传”
老兄,你家的安川伺服器搞好了吗?
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E:
用PC机软件-->232<->422/485编程线-->[读出]PLC梯形图

网友F:
一般是有密码的。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PLC?

楼主:
欧姆龙.永宏.plc

网友H:
软件 电缆 解MI软件 我们都有
有技术问题可以联系

网友B(2007-08-26):
搞好了。他们把电机和伺服器搬了回去。月10天搬回来装上就好了。问原因,说得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