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4):
今天我调一卡北京中泰一A/D 卡 PC-6325A,单通道高速采集,1MS(实际不能达到1ms,一般在10MS左右)发一采样命令,在办公室台式机(PⅢ 666HZ)平均10MS返回一采样数据,但到了研华工控机(PⅣ2.4GHZ)居然只能平均15MS返回一采样数据。
在调试串口19200速率采样时也是台机10MS,工控机15MS!!!!!!

楼主:
请各位路过高手出出主意,想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便实现工控机10MS取数

网友A(2008-01-17):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启动A/D的频率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