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4):
现有132KW/75KW/22KW/18KW的三相电机各一台.用哪种方式启动比较好.如果用一台变频器控制行吗!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没事的时候看看书

网友B(2007-08-17):
当然是变频启动的好,其次是软启动,再是自耦降压启动.可以同一台变频器启动,但你的变频器功率要这些电机的功率之和才行!但我个人觉得一台变频器同时带动多台电机没必要,这样操作和安全都不是很好,所以我建议你最好是分开多台变频器来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