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7-05):
三凌fx0n.一开机y10. y12动作,怎样写,谢谢大侠,帮助新手

网友A:
LD M8002
SET Y10
SET Y12

网友B:
呵呵;
用以下的也可以;
LD M8000
OUT Y10
OUT Y12;

楼主:
大侠 请帮助 ld  m8002 set y10 set12 下十几步出现 ld x1 rst y10 rsty12时只执行rst 不会执set 谢谢

网友C:
Y10、Y12是要怎样动作?输出一个脉冲还是一致ON?

楼主:
一个 NO谢谢请解围

网友C:
ld x1
ANI M8002
rst y10
rsty12

网友D:
这么简单的都不会,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