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故障了

楼主(2007-07-05):
我门用的是S7300的plc,cpu上的指示灯sf和bf都亮红色,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以前运行都是好好的,突然之间就成这样了,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clear!硬件软件上同时清除

网友B:
1. 打开S7-300项目的硬件组态, 在线方式下, 检查所有的 DP从站是否都处在正常工作装态!

2. 打开S7-300项目的硬件组态, 在线方式下, 仔细阅读CPU诊断缓存区中的文字描述!

网友C:
顶一下,
我也想问一下,SF代表什么故障,BF代表什么故障啊?

网友D:
在 诊断缓冲区 中 注意看相关提示信息

网友E:
sf表示有错误,bf表示总线故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f表示有错误,bf表示总线故障!~

楼上的你弄错了一点了
SF:系统错误,编程错误或带诊断功能模块错误
BF:电池故障,电池电压不足或没有电池

网友G:
7楼说的很明白,至于怎么查SF就看3楼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f表示有错误,bf表示总线故障!~

楼上的你弄错了一点了
SF:系统错误,编程错误或带诊断功能模块错误
BF:电池故障,电池电压不足或没有电池

几个PLC站之间用DP 通讯,组态下载以后,若有一个从站没连上,主站上的SF灯常亮,BF灯闪烁,但用PC监控又是处于运行状态的,请问这有什么说法呢

网友C:
还有DP,DC都代表什么啊

网友G:
DP在西门子的PLC中是Profibus-DP的意思,DC一般的缩写理解是直流电,不知道你是在那里看到的这个。
从站和主站之间是以什么方式连接的??不知道这个怎么分析啊??
BF是电池故障,不用想其他的。
SF,只要有内部和硬件连接的故障就会亮的。

网友H:
我们用的PLC 313C-2DP也出现了SF等一直亮着,BF灯一直闪烁,上位几提示5613A卡故障,请问各位师傅们怎么处理,可以联系QQ604481497,

网友B:
CPU 313C-2DP模板是插装MMC卡并且带有集成的数字量输入/输出的紧楱型CPU.

SF一直亮=系统错误: CPU内部错误或带诊断功能模板错误. 在线状态下, 仔细阅读CPU诊断缓存区的文字信息.

BF一直闪烁=通讯总线错误: Profibus或者MPI总线的站点地址设置不正确, 或者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或者CP通讯卡故障, 或者DP插头在一头一尾没有设在"ON". 很多的可能性, 你要分析一下!

网友I(2007-08-09):
我也遇到过 把电池还了 故障就消除了

网友I:
晕怎么没发上去
更换电池就故障就消除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CPU 313C-2DP模板是插装MMC卡并且带有集成的数字量输入/输出的紧楱型CPU.

SF一直亮=系统错误: CPU内部错误或带诊断功能模板错误. 在线状态下, 仔细阅读CPU诊断缓存区的文字信息.

BF一直闪烁=通讯总线错误: Profibus或者MPI总线的站点地址设置不正确, 或者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或者CP通讯卡故障, 或者DP插头在一头一尾没有设在"ON". 很多的可能性, 你要分析一下!

ok

网友K:
引用 网友B:
CPU 313C-2DP模板是插装MMC卡并且带有集成的数字量输入/输出的紧楱型CPU.

SF一直亮=系统错误: CPU内部错误或带诊断功能模板错误. 在线状态下, 仔细阅读CPU诊断缓存区的文字信息.

BF一直闪烁=通讯总线错误: Profibus或者MPI总线的站点地址设置不正确, 或者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或者CP通讯卡故障, 或者DP插头在一头一尾没有设在"ON". 很多的可能性, 你要分析一下!
[

网友L:
我这里也出现过,在去年夏天频繁出现。有一些情况是通讯线路连接不牢,另外原因是线路受干扰,后来将通讯速率下调就好了。

网友M:
看cpu的诊断信息

网友N:
SF:系统错误,编程错误或带诊断功能模块错误
BF:电池故障,电池电压不足或没有电池

最好找本英文版的手册仔细对照状态看一下!

网友O(2007-09-10):
BF是bus fault吧?

网友P:
应该是系统的通讯出错了,SF有可能是模块烧了

网友Q(2012-04-18):
我们现场用的是S7-400的PLC由于客户在电池没有电的情况的情况下切断了电源
目前现场出现cpu上SF红灯长亮.bus2f红灯闪烁.下面有9个站一个主站8个分站都是用的ET200M的 主站ET200M下面带了2个带诊断的输出模块 所有ET200M上面 SF红灯长亮 bf 红灯闪烁.主站的2个带诊断的输出模块上面的红灯也长亮.我们的控制程序在CPU的 epram卡上.问下现在可能是那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