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5):
如题。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谢谢。

楼主:
希望参加过的朋友帮帮忙。谢谢先。

网友A:
2002年西安市电工技能比赛:
1。抄板:给一个串联稳压电源,半小时内画出原理图。
2。弱电维修:根据自己画的原理图,维修这个稳压电源,同样半小时。
3。改图:给一份设备电路图,根据题目要求对图纸进行改动,改变动作程序。一个半小时。
4。配盘:根据自己设计的图纸,配盘验证线路。两小时。
5。电度表扩大量程:给一个电度表,灯泡,互感器,秒表。把灯泡作为标准负载,接在电表后,用秒表计时,算出电表的误差。然后再接入互感器,扩大电表的量程并再次计算误差。时间为半小时。
2005年西安市电工技能比赛:
1。作图:给一份图纸,用CAXA软件作图。一个半小时。
2。抄板:给一个声光控开关,画出原理图。半小时。
3。接线:给一个五档组合开关,12副触点,接一个三相电机,要求实现正反转,高低速及停止功能。半小时。
4。改图:给一份设备电路图,根据题目要求对图纸进行改动,改变动作程序。
5。配盘:根据自己设计的图纸,配盘验证线路。第四和第五项共三个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