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5):
我刚毕业出来,工作上需要用到delphi与plc,一般都是用delphi编写一个界面,操作人在电脑前控制PLC的动作,也可以转自动。看过一些文章,好像有一些通信码,在delphi编写源码的时候,把PLC中的M,S,T,C,D,V,Z,K,H都编写了通信码。然后在详细编写其他。
就好像上面图一样,我按一下ON,那么界面上的Y1就变红色,同时PLC的Y1输出点就动作,我再按OFF,界面上的Y1就恢复原来颜色,并且PLC的Y1输出点就停止输出。具体是怎么编写程序的,请各位教一下。
或者给一个小程序的源码,我自己研究学习一下。
我是用delphi和FX2N的PLC进行连接的。谢谢了

网友A:
好像没人会哦

楼主:
不会吧,是我表达不清晰吗?
其实就这样,按扭按下,delphi是怎么告诉plc要输出y1点的。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end;

就是在click的时候,用什么代码通知plc,应该输出y1点啊。

网友B(2007-09-09):
感觉用串口就可以了啊!

网友C(2007-12-13):
看来你要好好的补学delph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