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的问题

楼主(2007-07-05):
一台新的安川G7变频器,在自学习控制模式下,写完电机基本参数后,无法实现自学习。RUN指示灯不亮。请指教。

网友A:
看一下是否已经与电机通路,然后是否已经给定变频器RUN信号

楼主:
电机已经连接好,外部指令加上后,电机还能不稳定的运行,然后自然停下来,报EXT RUN ACTIVE。目前应当解决自学习问题,请问如何给定变频器RUN信号。

网友B:
你第一次用安川呀,那么简单还不会

网友C(2008-05-06):
是不是E2参数出错了,遇见过是电机厂家把铭牌打错了

网友D:
T1-01    选择自学习模式选择自学习模式。
       0:旋转型自学习      (带电机肯定选这个)
       1:停止型自学习
       2:只对线间电阻的停止型自学习模式
T1-02    电机输出功率  (电机铭牌上有,下同)
T1-03    电机额定电压
T1-04    电机额定电流
T1-05    电机额定频率
T1-06    电机极数
T1-07    电机额定转速

设定完 T1-07 后,面板会问你准备好了吗?  好了请按 RUN 键
你按一下,剩下的就是变频器的事了!

网友E(2008-12-02):
遇到过,电机不同最好还是安照电机铬牌设置参数,不要太迷信自学习什么...

网友F:
搞定了吗?
加我QQ:191449320
有写时候自学习就是不可以~~

网友G(2009-01-15):
有没有PG卡? 是开环还是闭环,不会的话 加我QQ 53415451 我安川做好几年了,连接好马达,设置好电机参数,有自学习的模式的 进去按照上面做就可以了

网友H:
路过,学习了,我们的都是老外在这里都调试好的!

网友I:
你们是什么设备还要老外来调,QQ:478765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