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5):
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图中的电容是什么电容,型号是什么容量是什么,有没有用过的,我找个好几家电子商店都没有找到同样的,也没有认识的,谁能给出确定的型号和容量,哪里可以买到?感激涕零.在次先谢过了

楼主:
各位大哥请一定指教啊,马上要毕业验收了,却把这两个电容给搞坏了,不敢和导师说,也不知道去哪里买,求求各位,紧急啊,谢谢了

网友A:
好象是独石电容,250v/1.5u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我也买了几个独石电容,但是个头很小,没有这么厚,从网上看了一些电容,有一种叫金属膜电容的,会不会是这种呢,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我查了一些独石电容的资料,显示它的容量最大才1UF,不会有1.5UF的吧

电容量大、体积小、可靠性高、电容量稳定,耐高温耐湿性好等。
应用范围:广泛应用于电子精密仪器。各种小型电子设备作谐振、耦合、滤波、旁路。
容量范围:0.5PF--1UF
耐压:二倍额定电压。
独石又叫多层瓷介电容,分两种类型,1型性能挺好,但容量小,一般小于0。2U,另一种叫
II型,容量大,但性能一般。独石电容最大的缺点是温度系数很高,做振荡器的稳漂让人受不了,我们做的一个555振荡器,电容刚好在7805旁边,开机后,用示波器看频率,眼看着就慢慢变化,后来换成涤纶电容就好多了.
就温漂而言:
独石为正温糸数+130左右,CBB为负温系数-230,用适当比例并联使用,可使温漂降到很小.

楼主:
无人能识别?这把惨了,先拿普通电容调试糊弄过检查再说吧

网友B:
先要搞清楚是 ,什么设备,什么电路板上的,才能分析!!!
光看表面不行!!!!!

楼主:
现在基本确定下面的俩不是独石电容,因为独石电容没有红色的,下面的俩很有可能金属膜电容,上面的可能是一个独石电容.阻值应该就是涪洲行者说的1.5uF,有用过金属膜电容和独石电容的朋友还请来确认一下.

楼主:
在电路中一共四个,成对使用,主要是滤波作用,在运放电路中使用.

网友C:
两种应该都是金属化薄膜电容,第一种绿色的电容应该为液体环氧数值包封,第二种为粉末包封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这几天还在确认到底是什么电容器.
根据大伙提供的信息一点一点地确认,有一位朋友推测说可能是CL21X超小型金属化聚脂膜电容器,有没有用过这一类的电容的朋友希望能多提供但信息.

网友D:
很可能是涤纶电容.其实楼主没必要深究是什么类型的电容,如果只是用于滤波,一般用独石、涤纶、聚丙烯等甚至金属化纸介电容都可替代,只要容量、耐压、体积满足要求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lnchu给的建议,也对,只是滤波,性能达到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E:
是cBB吧,你去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