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5):
前段时间,更换一个插座的时候,用电笔测量地线,居然有110V的电压,把万用表搭在火线和地线上测量显示110伏左右,我把这根地线取下,然后再测,情况还是一样啊,大家能说说,为什么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线路中间断了可能

网友B:
相线和地线虚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中间断了可能

请问,可能是哪根线断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线和地线虚联

指在某一处,相线和地线,碰到一起吗?

网友C:
是否地线在另外的插座上和相线接触了?

网友D:
火线和地线应该有220V±5%电压,一楼是否指零线和地线电压有110V电压?那是允须的。
零线允许有电流,这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而地线则不允许有电流、电压产生。

网友E:
要是三相不平衡,说明电路还是有问题呀
查一下线

网友F:
三相电流不平衡,零线有电压,所以与地线之间存在电压

网友G:
三相不平衡可能性最大,要是零线断路应该是220V!(中国地区)

网友H:
地线断拉,还有负载连接到这个地线端

网友I:
首先说电笔测量不准

万用表可测量一下零线---地线、火线------地线电压分析一下

网友J(2007-08-08):
火线有接地现象,或者
该系统保护接地和保护接零混接,采用保护接地的某设备漏电所造成的
说错了,请多包涵.

网友J:
补充一下:这应该是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采取了保护接地,设备漏电造成的.
试分析:
(U相电压,Id故障电流,R0中性点接地电阻,Rd设备接地电阻,Ud故障电压)
若R0=Rd=4Ω,U=220V,则短路电流为:
Id=U/(R0+Rd)=U/2R0=220/8=27.5A
这一电流不会使短路保护装置动作.漏点设备长期带电.
Ud=(U/2R0)xR0=(220/8)x4=110V
设备对地漏电电压有110v,此时全部接零保护的金属外壳都带1/2相电压.而且由于U0的存在使零线对地电压有110v人若触及零线也是很危险的
所以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严禁采取保护接地,更不能混接.
很多人认为零线是接地的,保护接地等于保护接零.这是错误的

网友K(2007-09-07):
地线断了,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