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5):
我司10KV高压进线柜子,B相电流表显示370A,保护装置上显示A相电流364A,但是C相电流只显示34A左右,所有设备运行正常,怀疑二次线路有问题,请大家说说,大概哪个节点出问题了

网友A:
查c相电流回路是否有和保护装置并接或短接的

网友B:
呵呵。我们公司的还只有两相显示,另外一相为零。你打电话问下厂家他们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们公司的还只有两相显示,另外一相为零。你打电话问下厂家他们的接法

我们这个是:B相是装在面板上的电流表显示的,A,C相 电流是安装在面板上的保护装置(MLPR-12C(T))显示的,A相电流和B相电流差不多,但是C相电流差太大啦

网友C:
??????
----------------B相电流表显示370A,保护装置上显示A相电流364A,----------------------
您家的用电量真是不小!!该换成110KV供电了吧?
  是不是你没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B相电流表显示370A,保护装置上显示A相电流364A,----------------------
您家的用电量真是不小!!该换成110KV供电了吧?
   是不是你没说明白??

晕,是公司啊,谁家用三相电,电流还这么大啊,请认真看帖子,在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