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5):
火力发电厂给煤机变频器,在运行中隔4、5个小时,就跳闸。变频器故障显示为,过流保护。变频器显示的空载电流偏大。机械部分故障已排除。更换同型号的变频器,还是同样的状况。更换电机及到变频器的电缆,故障依旧。就地操作及DCS远方操作,情况一样。用出现故障的变频器启动同类型的给煤机,空载电流正常,运行时电流也正常。至今还没找到毛病所在。请各位高人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换个大一级的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B:
变频器裕量不够,选大一点的

楼主:
我厂共有六类型相同的给煤机。如果说变频器裕量不够,但其他几台运行正常,如何解释。我有作了如下试验:用出现故障的变频器启动同类型的给煤机,空载电流偏大,运行时电流也偏大。控制回路有问题或干扰能造成这种现象吗?

网友C:
可能是给煤机使用时间太长了,运行起来以后电流增大.

网友C:
建议换一个容量大的变频器试一下.

网友D(2008-05-20):
我也发现同样的问题,我用一台3.7KW的变频器,电机功率为3KW;每8小时出现6次过流保护现象.工作电流最大为5.2A.后我购了一台4KW的变频器,接上去几乎每次启动都会出现过流,显示电流为8.2A,后用另一台4KW的变频器接上运行一直正常.我也纳闷.

网友E:
首先排除接线问题 排除因为接触不良,缺相等因素引起的跳闸
如果排除了一些电气上的故障,那问题也有可能出现在其他方面,那台给煤机是不是比其他台重,或是机械上没上油,造成负载加大,或则这台机器的煤不一样,比较特别,送起煤来比其他台吃力
这样可以把电流保护值设置范围大些看看

网友F:
我处理这些故障非常多...是你参数设定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处理这些故障非常多...是你参数设定有问题
那应该注意哪些参数的设定?谢谢!(以后碰到类似情况就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