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制PLC

楼主(2007-07-06):
看到网上到处有叫卖用三菱编程软件的单片机控制板,工作中也有用到一些不是好重要的就用场合,于是花了几天时间自已也搞了下,现在把上传下载程序的通讯搞定,传输时速度还可以,接下来就是解码指令代码了,我想是做成编译型呢还是做成命令解释型.希各位大虾赐教

处理器用的PIC24H单片机,
支持三菱FX2N全部位软元件,
数据寄存器D0-D999,
定时器T0-T255,
计数器C0-C255,
特殊功能寄存器D8000-D8255,
特殊功能位软元件M8000-M8255。
                   元件编号                存储地址
                    M0-M1535            ;0000-00BF
                    M1536-M3071       ;00C0-017F
                    Y0-Y7                 ;0180-0197
                   M8000-M8255      ;01C0-01DF
                    C0-C255               ;01E0-01F0   ;计数器触点;
                   T0-T255              ;0200-021E          ;定时器触点
;                     X0-X7                 ;0240-0256
                    S0-S999              ;0280-02FC
;
;
;                  CD0-CD199            ;0A00-0B8E         ;计数器实时值
;                  CD200-CD255         ;0C00-0CDC
;                  D8000-D8255         ;0E00-0FFE
;                  TD0-TD255            ;1000-11FE        ;定时器实时值
;

;
;                 D0-D999                 ;4000-47CE

网友A:
PLC用命令解释型比较合适。

楼主:
现在用单片机做实验,调试下载和上传程序,CPU用32KFLASH存储(可以放下8K步指令)+1K字节RAM,暂时实现将GPP编辑的梯形图下载到单片机FLASH存储单元,然后用GPP上传程序,在上传下载程序的反应看,同真正的PLC没多大区别.因为单片机RAM有限,所以暂时没搞监控部份设14个输入14个输出,512个中间继电器,64个0.1秒定时器(32位),64个计数器(32位)127个特殊功能继电器,50个16位数据寄存器,暂时支持基本指令,我想在一般的简单应用还是可以的,硬件部分光电隔离输入,继电器输出,一个232串行通讯口,时钟电路,复位电路.

楼主(2007-08-13):
今天终于做完:2051(STC12C5410)单片机用三菱编程软件编程(选用型号FX1N),内部资源8入8出,M继电器128个,16位0.1S定时器16个,16位增计数器16个,16位数据寄存器16个,无扩展外部RAM(使用单片机内部256字节扩展RAM),无扩展外部EROM,支持程序步500步(使用单片机内部2K字节FLASH程序存储器)无在线监控,上传下载程序时停止运行.

楼主:
PLC工作方式为循环扫描运行,执行结果暂存于输出映像区,当执行完END指令后,刷新输出.完成一个扫描周期.12MHZ晶振,计算机通讯:9600,7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偶校验.无密码(或固定密码),下载程序选择全程序,否则无法上传程序.如果在下载程序时选择指定步,在上载程序时也需选择指定步(并且不能超过下载的程序步).欢迎讨论

楼主:
嵌入式单片PLC使用说明书
可用资源
输入:8点
输出:8点
程序空间: 500步
中间继电器:128点
时间继电器:16点  32位0.1秒定时器 定时范围(0-65535)*0.1秒
计数器:  16点  32位增计数器  计数范围(0-65535)
数据寄存器 16点  32位无符号整数  0-65535
编程注意:
块操作不能超过7个
堆栈操作不能超过7个
脉冲执行点数不能超过128点
用三菱编程软件编辑程序,选择PLC型号 FX1N
下载上传程序选择全范围
设置密码无效
无监控功能
指令功能详解:
LD   XYMCTM8
LDI   XYMCTM8
AND 与 XYMCTM8
ANI 与非 XYMCTM8
OR  或 XYMCTM8
ORI 或非 XYMCTM8
LDP 取上升沿 XYMCTM8
LDF 取下降沿 XYMCTM8
PLS 上升沿脉冲 YM
PLF 下降沿脉冲 YM
ANDP 与上升沿 XYMCTM8
ANDF 与下降沿 XYMCTM8
ORP 或上升沿 XYMCTM8
ORF 或下降沿 XYMCTM8
ORB 块或
ANB 块与
MPS 入栈
MPR 读栈
MPP 出栈
ALT  输出取反     可用触点 YM
ALTP 脉冲执行输出取反 可用触点 YM
OUT  输出 YMCT
SET  置位YM
RST  复位YMCT
LD> 大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LD< 小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LD= 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LD<> 不等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LD>= 大于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LD<= 小于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AND> 与大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AND< 与小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AND= 与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AND>= 与大于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AND<= 与小于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AND<> 与不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OR>   或大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OR<   或小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OR=   或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OR<>  或不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OR>=  或大于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OR<=  或小于等于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MOV n1 n2  传数      n1  操作数可为KnX KnY KnM  D  C  T
                     n 2 操作数可为KnY KnM  D  C  T
INC       加一     操作数可为  D  C  T
DEC   减一     操作数可为 D  C  T
NOP 空操作
END 程序结束指令

网友B:
希望能和你联系!谢谢
QQ:31409957

楼主:
EMAIL:8289490@ZSnet.com

网友C:
您好,请问反汇编时如何 区分表格和指令代码?我的油箱是luoxw37@yahoo.com.cn
luoxw37

楼主:
MOVC A,@A+dptr

网友D:
我也写一个编译型的,但是代码用10K装不下.2K空间是可以装得下1K步的

网友E(2007-09-24):
将CPU改成89C51+32K扩展内存
可实现  :M0-M3071
             X0-X157(8进制)
             Y0-Y157(8进制)
             T0-T255(16位0.1秒定时器/10Ms定时器)
             C0-C199(16位计数器)
             C200-C255(32位计数器/高速计数器)
             D0-D7999(16位数据寄存器)
             D8000-D8255(特殊功能寄存器)
             M8000-M8255(特殊功能继电器)
             8通道8位模拟输入(D8200-D8207)

网友F(2007-10-26):
为什么不直接用单片机编程,不是更方便吗?
用PLC的语言编译,下载,不是虎人吗?
用2051控制,能够识别PLC指令,就是PLC了?

网友E:
用PLC语言编程比单片机编程简单,用PLC比用单片机开发控制系统周期短虽然也是基于单片机系统,这处系统也可称为通用可编程控制系统

网友G:
想看看你的相关资料;
我的邮箱是:newton0627@163.COM;
谢谢;

网友H(2007-12-11):
能介绍详细点么?
lfp1980@163.com

网友I:
都是高手!

网友J(2008-04-12):
做的好!!!.编译的看样子麻烦多了.

楼主:
硬件设计快完成,处理器用的PIC24H单片机,支持三菱FX2N全部位软元件,数据寄存器D0-D999,定时器T0-T255,计数器C0-C255,特殊功能寄存器D8000-D8255,特殊功能位软元件M8000-M8255。

楼主:
一个232接口,上传下载程序,密码校验,在线监控,无运行中写入功能。支持触摸屏,一个CAN通讯接口。输入8点输出8点,可扩展输入输出。

网友K:
请报价    yk367@163.com

网友L(2008-07-23):
xlian是强人我佩服
苗文旭
miaowenxv@163.com

网友B:
谢谢发布,希望能到更翔实资料!

网友M(2008-10-02):
我也在学习PLC,但听说单片机比较经济,因此也想了解。现在看了论坛上不少朋友的帖子,也有所领悟。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