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6):
各位老师,我使用计算机与下位单片机通讯采用的是485,有时接收数据错误,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有没有使用光耦啊?有时候光耦速度跟不上的话,波特率太高肯定会出错.,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

楼主:
没有使用光耦,但我使用的转换器不是一个厂家的,是不是也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