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6):
我刚接触工控这块,现在遇到一问题,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我公司有一款HITECH触摸屏,型号是PWS-1711-STN.当上电后它页面上的报警都显示出来了,可实际上PLC并没有给它故障信号.按下警告消除也没有作用.当我做了个故障让PLC给屏时,屏没有任何反应,还是所有的报警都有.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报警窗口里面的软元件设置错误,仔细检查,

网友A:
对着触摸屏手册仔细检查

楼主:
谢谢上面的前辈.我这个屏用了已经一年了,也是最近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告诉我你在哪里?
可能是软故障,我帮你解决.

网友C:
很可能还是程序的问题,报警是由程序控制的,所以你在没有解出程序的报警之前,屏幕报警就会一直出现的.可以监控程序看一看应该很容易找出问题的.
 可以E-MAIL联系:TONY@KUNLEN.COM.CN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