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6):
同轴电缆屏蔽层要接地吗?屏蔽层怎样接地?屏蔽层可不可不用?不用会怎样?

网友A:
要接地,否者抗干扰不起作用,一般屏蔽电缆用在信号线中,信号线都是微弱电压,最容易被附近的大功率动力冲击波或者电磁波干扰而影响信号的准确度,因此才配用屏蔽线,所以屏蔽层要接地,最好独立接低,不于其它动力设施共地.接地方法一般用2m---2.5m铜棒打入较潮湿的地下.但铜棒成本高,可以选择铁棒,但铁棒电阻大又容易生锈,效果稍差点.如果你的是动力线或者一般的控制线就没必要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