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6):
请假各位师兄.我刚学习西门子的PLC有很多基本的问题都不懂,关于S7-200(CPU224)与模拟量输入EM231组合的读写程序怎么编写,谢谢赐教

网友A:
仔细看下边的步骤:
1,拿出的的224
2,拿出你的231
3,把224右边的小盖板打开,把保护的套子拿掉
4,把231的小尾巴拿出来
5,插到224中去
6,把电源线连接好
7,插上电源
8,打开电源
9,完成
虽然有点复杂,慢慢做还是可以完成的。^_^

楼主:
谢谢你的讲解,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读取231里的数据,

网友B:
在程序内直接找AIW0 AIW2 AIW4 AIW6 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9-12):
读取AIW0....的数值为194左右  传感器变化数值为什么不变是不是那里设置错误?

网友D:
呵呵;注意对应的DIP设置;

网友E:
严重建议,先从接线方式查起。。首先保证你的接线方式跟你的DIP设置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