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6):
现在直流无刷电机越来越多,而且特性很好,遗憾的是只有小功率的,想找控制器的图纸看看,邮箱:zljzyhzjl@163.com

网友A(2007-12-07):
目前无位置传感器直流无刷电机的变频控制在家电上已经相当成熟,应用多年。从控制方式来说分为120度控制和180度控制,目前市场上绝大部分是120度控制方式,因为该控制方式控制简单,通过检测反电动势的过零信号进行位置推算,数学模型简单,运算量小,不过该方式由于对位置信息推算精确度不高,力矩波动较大,在噪音振动和效率上都有缺陷,目前该技术在家电领域已经面临淘汰。目前取代它的控制方式是180度控制方式,也就是矢量直流变频控制技术,该技术模型复杂,运算量大,8位甚至16位单片机都不能满足计算需要,只有32位单片机或DSP才能完成。该技术目前已经被批量应用到家电领域,控制效果良好,是直流变频领域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