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问题

楼主(2007-07-06):
我是PLC的初学者,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我用的是s7-200的PLC
我欲通过触摸屏显示市电的实时电压,方案如下:市电通过“某一模块”传送到模拟扩展模块,然后再通过plc到触摸屏显示,我的问题是:
  1.此方案是否可行。
  2.如果可行,应选用何种“模块”将市电传送到模拟扩展模块,由于市电不能直接接到模拟扩展模块上,此模块的输出应能随市电的变化而线性变化。
  3.如果不行,有什么样好方案。

网友A:
用变送器

网友B:
你不仅仅是PLC的初学,对工控恐怕也是初学。
选一个0~300AV转4-20mA的变送器。

楼主:
您说对了,我真是一个工控的外行,上学时学的是通信,也是硬着头皮学PLC方面的东西,困难挺大的,谢谢您的指教,请问市电经过变送器之后,能得到小于10V以下的直流量吗?这个直流量能随市电的变化而变化吗?

网友B:
变送器的功能就是将需要的量和输出值对应起来,当然是线形的关系。
比如0~300AV到4~20mA的变送器就是将0~300AV的电压线形变换到4~20mA内的某个值,0AV对应4mA,300AV对应20mA。再简单点,0~300AV是Y轴,4~20mA是X轴,自己画个直线,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C:
在使用MODBUS通讯时,需注意数据交换的地址和通讯方的地址对应,如双字节通讯时,前后字节的排列是相反的,就是说在传送前要选把字节倒过来。

网友B:
楼上的,怎么回事,在所有帖子里都发同样的东西??也不看看是不是这个主题??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加变送器都是可行的
变送器的输入和输出关系就是一个一次函数
画个坐标一眼就看出函数关系式的
如果不好取样也可以考虑用电压互感器加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