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6):
我用自制的编程电缆连接plc,用来解秘。也可以打开串口,也可以查找到,但是连接plc时显示连接错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电缆下载和上载程序,监控等都正常。

网友A:
进口还是国产的200的?

网友B:
软件有问题?

楼主:
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