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细节

楼主(2007-07-06):
我采用压力传感器作为反馈,想将反馈的电流信号输入工控机进行逻辑运算,这样的话中间是不是要加一个A/D转换装置,那工控机内的采集程序该如何设置呢?又不要加额外的电路板?这一块我很模糊,不知道是否有过这方面的经验的兄弟姐妹们不吝赐教。

网友A(2007-10-19):
这个功能的实现,可以先从你的工控机功能入手,反起往回推到!前级变换和运算的实现是有现成电路的,但你的工控机的接口,能否实现模拟信号输入,这样看你的选择了!

网友B:
可以加一个带模拟量输入的数据采集卡,买时会有一个光盘,把光盘里的东西装进去,看下说明就知道在程序里怎么处理那些数据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