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6):
今年刚参加工作,就要学用delphi来做一个界面控制FX-2N系列的PLC了,在PLC编程还可以,但是用到电脑来控制就一点头绪都没有了.想请各位大侠给个指点.想从浅入手,电脑做上位机,PLC下位机,就如图这样界面.X1按一下ON,对应的Y1亮(变红色),按OFF,Y1就暗,恢复原来白色.想用这个来了解一下PLC和电脑通信的例子.例子中ON,OFF代表按钮,Y下面的O代表一个灯.发不了图片,只能用这些代替.
   X1     X2       X3
   ON     ON       ON
   OFF    OFF      OFF

   Y1      Y2       Y3
   O       O        O

按扭按下,delphi是怎么告诉plc要输出y1点的。
procedure TForm1.Button1Click(Sender: TObject);
begin
  在这里应该怎么写程序呢?还有,还需要在什么地方事先把通信协议写好吗?
 如果在界面上我加一个TEXT控件,然后填入100,希望这个数字能输入PLC中的D元件,那么应该怎么啊。
end;

就是在click的时候,用什么代码通知plc,应该输出y1点啊

高手们,教教我吧,能有一个小例子让我参考学习一下吧。拜谢了。

网友A:
有高手来帮帮忙啊,我想学习!

网友B:
我也是用DELPHI编程的,我想知道用A系列PLC通过A1SJ71C24-R2通信模块的RS-232串口与PC通信协议格式,是高手就出来指点下。在此先谢了!

网友C:
我知道有人知道,我们公司就有两个DELPHI高手,做过相类似的程序。可惜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