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安川伺服

楼主(2007-07-06):
要用PLC + 安川伺服部   完成直线往复运动.因为没有用过 伺服,不知道要控制伺服驱动的模拟量. 请叫大家.
 个人人为: 要控制: 驱动 的 警报复位, 正转运动禁止, 反转运动禁止,使能,
                          正脉冲, 负脉冲, 偏差清零.
不知道对吗?

另请教:每次开机如何完成   0点 回位.

        恳请大家指导,感谢.

网友A:
脈沖就是脈沖控制,模擬量就是模擬量控制,不要搞混了。
至于您所說的PLC控制,要看您使用何種品牌的PLC再討論了。

网友B:
楼主这样去做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C:
确定你用哪一种控制方式(安川伺服有三种控制方式:位置\速度\转矩),并设置相关的参数.

楼主:
我用的是脉冲控制,定位控制方式.PLC .KEYENCE
必须说明是一个刚开始用伺服的.

网友D(2007-08-16):
那就是位置控制啊.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E:
请问六楼老大
位置控制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D(2007-09-18):
安川驱动器上设置Pn000的值为0010就可以了.
0000:速度模式
0010:位置模式
0020:扭矩模式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D:
速度模式:电压控制
位置模式:脉冲控制
扭矩模式:电流控制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E:
谢谢 楼上的老大

楼主:
感谢回贴的人,我用位置控制完成要求.有机会用用转矩控制.

网友F:
谢谢 学到了就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