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求助

楼主(2007-07-06):
我有一款欧姆龙的CPM1A-30CDR的PLC,最近出现了问题.具体如下:
有一个电机过载的故障信号输入,PLC没有故障输出,当热继复位键按下时故障输入信号消失,同时却有故障信号输出灯亮,当松手后故障输入信号又出现了,故障输出还是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给PLC无论什么信号,都没有对应的输出.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信号输入的高低和编程的信号是不是正好相反?

楼主:
不会啊
都用了快一年了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线路有没有改过呢
用的好好的一般程序上不会出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