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6):
请各位大侠赐教:
小弟在上传PRO-Face人机界面程序时,通讯连接上以后,人机界面进入传输界面,报警:“在GP文件中不能装载信息”。传输中断,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人机型号:GP370-LG11-24V

先谢谢了!

网友A:
下载程序时设置了不能上载

楼主:
请问有没有特殊办法可以下载呢?

网友B:
GP内禁止上载程序;

网友C:
楼上的哪来这么多老型号的GP哦。

网友D:
呵呵;GP270/370/377/570/577R的我公司都有;

网友E(2007-08-05):
引用 网友C:
没有。

錯!Pro-face靠您可能賺不了錢了 ^^

樓主可以使用Memory Loader來做程式下載備分!

网友F:
此型号是否带CF卡插槽,如果是可以考虑用CF卡下载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此型号是否带CF卡插槽,如果是可以考虑用CF卡下载出来!

此型號肯定沒有CF卡插槽

网友A(2007-09-11):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

錯!Pro-face靠您可能賺不了錢了 ^^

樓主可以使用Memory Loader來做程式下載備分!

请教:具体怎样做???

网友G:
不会吧!八百壯士老师竟然现身!

网友H:
proface有个专门通讯的小软件GPmnt,可以将没有选择上载信息的程序读上来,通过PRO-PB3还原。。。

网友I(2008-01-03):
Tony_k你好,给我一份,谢谢。hlbdlj@sina.com

网友J:
Tony_k您好,请给我一份,非常感谢!schelling224@hotmail.com

网友K:
这个GPMNT的软件那位有啊,给我一个,qingshun818@sohu.com
诚信经营!以人为本!

网友L(2008-02-19):
这个GPMNT的软件可否给我一个,yingzikong@163.com

网友M(2008-07-20):
GP禁止上传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编程者作了个自身保护。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在坏屏和复制程序时有帮助。QQ34970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