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6):
采用2051单机,232串行通讯,不需PLC编程,使用三菱PLC编程口协议,使用通讯距离60米左右.

楼主:
目前只能读FX2n,下一步是做自动识别FX系列PLC,然后读取指定地址单元的数据,可读位软元件,字软元件.

网友A(2007-09-20):
把图片上传一下

shwqc3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