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滑差电机问题

楼主(2007-07-06):
滑差电机由37KW电机带动,在使用中滑差电机散热口处排出高温气流导致外壳发烫.检查电流正常.线圈正常.调速器正常.请问除空气磨檫外,还有什摸故障.谢谢.....

网友A:
滑差电机其本身就是靠磁耦合来传帝扭矩的,所它存在较大的涡流损耗导发热,其本身没有配置强制散热器,靠其本身的旋转来带动散热,所以其工作速度不宜太低,太低就会散热不好,导致严重发热

网友B:
顶一下.回答的好!

楼主:
低速时500-600转到没有多热.
高速时1000-1200转时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