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7):
请教各位高手。最近碰到一个凯恩帝(KND 1TBⅡ)系统问题。挺棘手的。知道的请帮忙一下。谢谢!!!
故障: 上电后,控制系统屏幕出现 “准备未绪” 字样,按面板上取消键后,屏幕能恢复以往相同画面,但左下角还是出现“准备未绪“字样;经检查,线路没有出现短路现象。修改参数中的ESP1项后,准备未绪字样消失,按启动键(或其它限位开关),系统会出现乱套现象(即X、Z轴运动),按急停按钮仍可以停止(如果屏蔽ESP1后,急停按钮应该会失去作用的)。按面板上程序键,程序没有出现在屏幕上。恢复原有参数后,准备未绪出现,程序也没有出现在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