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干扰

楼主(2007-07-07):
各位大侠好:我的车间里最近更换了一根变频电机的电缆,由于更换匆忙,接地线和屏蔽线没有接好,而且电机电缆和编码器线在一个桥架里,结果一投入后编码器电源开关频繁跳闸,请问变频电缆产生的干扰到底有多大

网友A:
重新放一根编码器线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
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编码器电缆的二端电压就知道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