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7):
我这里有个小三凌伺服电机0.2kw的型号是HC-OQ23-UE
伺服器型号是MR-C20A-UE
现在不能动了伺服器上显示A32和A50请大家帮帮忙如果是电机有问题该怎么查啊??谢谢 了

网友A:
不好意思不知道

网友B(2007-09-16):
A32  过流
A50 过载

网友C:
检查一下机械传动部分的问题吧,一般情况下是电机过载了

网友D:
可能是过载原因,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检查过它的传动部分,是个螺丝卡死。后来我换了个同样型号的电机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