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7):
我是格初学者,就是想在家熟练一下plc的编程操作
从网上下了个STEP7-MicroWIN_V32_SP3的安装程序,但是选择语言后提示没有选一个什么目录,英文不是很好,请教一下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A:
我建议您下载Step7 MicroWin4.0SP3的版本,因为该版本本身就是一个中文软件,并且对于CN系列的PLC来说,需要该版本才可以正常使用。
您的问题在于您的系统上没有安装原Step7 Microwin软件,您下载的只是一个补丁。

网友B:
SP3只是一个升级软件,不是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