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大家好,我单位有一台6SE70变频器,如果想备份CUVC板里的数据用什么方法最好,最容易实现?谢谢了。

网友A:
有两个途径:

第一,采用现在流行的传送数据软件Drivemonitor,将数据备份到PC机或者笔记本电脑里,换了主板以后,再将数据传回来。Drivemonitor可以在西门子自动化与驱动集团的网站下载;

第二,你如果有高级面板AOP,也可以作系统软件的备份,AOP好像有四组备份的容量呢。

楼主:
谢谢kdrjl大哥,变频器那个很像

楼主:
谢谢kdrjl大哥,变频器那个很象9针串口的接口能用普通的串口线和电脑连起来,用Drivemonitor软件备份吗?

网友B:
西门子有连接线的制作方法,可以找矢量使用大全或查询西门子网站,电话咨询

网友C:
用Drivemonito软件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