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求解:安川G7 15KW变频器显示VCF故障!有时不显示故障,且可运行一段时间,有时通电就报警VCF,说明书上无此代码,本人无从下手,!特请各路高手赐教!在此谢过!

网友A:
我碰到过
好像跟模块有关系
送修吧

网友B:
日货好用啊,不是今天有毛病就是明天死机啊

网友C:
听说过,说明书确实没有这个故障,比较麻烦

网友D:
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检查主接触器触头,检查触发板,检查电机相间阻值。

网友E:
三点驱动不平衡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变频在通电10分钟左右就出现VCF故障,但通电在10分钟之内运行的话没任何问题,运行后停机10分钟左右也会出现此故障,下次运行侧要断电后重上电才可以.不知有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G:
是输出电流不平衡,换过主板后情况没有改善,我是用plc传电机频率指令给变频器,后来把最高频率从50赫兹改为45赫兹就可以了,就是电机的转速慢了点.

网友F(2007-09-26):
我的VCF问题已解决,是DC回路检测方面的

网友H(2007-12-26):
看说明书

网友I(2015-09-10):
回复 网友F:
说说修的什么部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