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温度!!!

楼主(2007-07-08):
我公司车间一配电室有两台10KV干式变压器,5个10KV高压开关柜。两台功率柜,及低压配电盘,现在室内最高温度达到42℃,请问该温度是否超标?大概该怎样设计降温策略。

网友A:
只要通风就可

网友B:
要降温/否则带热保的的开关将误动作

网友C:
搞两台大空调

网友D:
能告诉我们你那干式变压器上温度控制器显示多少度吗?

网友E:
我觉得配电盘和变压器要隔离,变压器室内温度在42度的话还可以长期地运行。像ABB的干式变压器最高可以耐温到200度。我是说变压器内部,但是配电盘室内的话42度太高了。要降温

楼主:
谢谢了,变压器上面的平均温度一般在60度左右,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其他配电设备.

网友D:
回楼主,我们公司配电房变压器上面的平均温度一般也在60度左右,冬天35度左右。

网友F:
和我们的情况一样,我们装空调了

网友G:
42度,我想开风机就可以了,加空气的流通的,我想问题不会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