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如题、

一些进口设备还有用感温线。

网友A:
热电阻在温度变化时电阻也相应变化,自身电阻一般较大。热电偶一般自身电阻较小,几欧母。在温度变化时输出几毫伏电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他们的电阻不难分辩

网友B(2007-09-19):
最简单是通过量电阻来区别

网友C(2007-12-27):
在室温下PT100的阻值大概是110欧姆左右,热电偶阻值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