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小弟为一学生,请问各位大虾:如果采用PLC继电器输出,我在中间外加若干小型中间继电器(24V),以次来驱动外部的负载。这些继电器我用外加的开关电源24V/10A供电,假若有10个这样的继电器,我看选型手册上有24V,额定电流分别有6A,10A,12A,我应该选择哪一种啊,是不是选10A那种继电器啊?为什么?有什么依据啊??
谢谢指点!!!!

网友A:
继电器所指6A   10A是继电器触点所承受的最高电流,线圈电流很小一般10mA左右

楼主:
能举个根据负载来选择的例子吗?谢谢!!!

网友B:
继电器所指6A   10A是继电器触点所承受的最高电流,线圈电流很小一般10mA

根据触头电流来选择负载

楼主:
就象交流接触器选型一样吧?
线圈额定电流>=负载工作时候的额定电流吧??这样继电器触点吸合时不至于烧穿
假如选继电器24V/10A,那么负载工作电流就要比10A 小才能匹配吧,
如果负载额定电流为10A,那么选24V/12A的,对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