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7-07-08):
我们平时所说的LAD和STL编程语言是汇编语言吗?它们之间是否有联系?

网友A:
晕.....不是的.....
有联系么...有是有,不过不知道如何解释...

网友B:
汇编语言是通过硬件地址来编程的,用寄存器地址存储,调用,等等一些操作主要实现硬件部分里信号的传递。
LAD和STL是软件部分信号的处理。LAD是指梯形图,梯形图是将PLC的I/O部分信号通过逻辑组合实现一系列的动作,而STL是指语句表,LAD是可以通过STL来表示的,但是有些STL不能通过LAD表示出来。相对来说STL的结构和汇编语言有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