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单位试验需要,要能测之零下100度的仪器一台  ,不知那位知道?也可发之我的邮箱dileipolo@163.com     事有点急  谢谢大家

网友A:
用PT100可以测的到零下100度.配一台宇电数显仪表就可以实现温度显示

网友B(2007-09-11):
PT100可以测的范围是-200~800。厦门宇电的仪表仪表可以支持万能输入,所以测零下100度当然没问题,但是仪表使用的环境温度是-10~60,湿度《90%,实际测量时要注意仪表的保温,否则仪表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