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我单位使用的富士G11S系列变频器,电机90KW,开启后,变频器上显示110A,钳型表为108A,现场电流表50A,并且电流互感器和现场电流表也已换过,求高手指点解决方法。我的邮箱;hhhggg1113@163.com

网友A:
是不是互感器和电流表不配套啊

网友B:
你的互感器是装在变频的进线端吧,这样肯定是小的

网友C:
直接看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就可以 了;

网友D:
有可能互感器和电流表不配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的互感器是装在变频的进线端吧,这样肯定是小的
如果是装在进线端,互感器显示的是变频器进线侧的电流,此时三相线电压为380应是准确的.
变频器上显示的是其出线侧即电机侧的电流,此时变频器输出电压与频率有关,肯定小于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