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小弟是新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怎样修改三菱PLC内部时钟的值,
比如说,原来是22:44,与我们的北京时间有偏差,我要改为19:44,如何操作,
我使用了,TWR来修改,但是没能成功,
之后我直接使用mov k19 d8015,
但是我读出d8015还是22,
我哪里错了?

网友A:
首先置位M8015,再修改D8013-D8019(秒.分.时.天.月.年.星期)当前数据,再复位M8015 OK!

网友B:
设置里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07-09-17):
在线--时钟设置! ok

网友D:
有F920GOT的话可以直接设;
没有的话用TWR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