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请问:为什么直流电机的绝缘(无论是励磁绕组还是电枢绕组)为零了,电机仍然可以维持运行,没有什么异常啊?
另外,有一台4极直流电机的励磁绕组线圈松动了,且绝缘为零,但是一直还使用正常,检修时才发现。会造成什么后果?会不会引起磁场中心现偏离,请各位高手指教为谢:)

网友A:
我认为是因为直流电系统对地是隔离的,也就是说即使绕组绝缘为零,也不会对地形成电流!什么也不影响,这就是直流电机不接保护地线的原因!

不只是否正确,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B:
你的没有接地线的吧。有的话不跳才怪,而且开关是漏电开关的

网友C:
一点接地没问题,要是两点接地的话就有可能放炮了

楼主:
可是很难判断究竟是一点接地还是两点接地,我们这里技术员也是这样说,只有一点接地问题不大,也就是说负极本身就可以接地,可是就是想不太明白:
1、怎样判断究竟几点接地
2、一点接地可以正常使用的详细原理是什么?可以用图的方式表示一下可能会比较清楚!
万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我可算找着一个好地方了,藏龙卧虎啊:)

网友D:
是啊,我也碰到过跟搂主一样的问题,绝缘阻值为0了,
但是领导怕出意外,让我们给电机接了地线,这样可以吗?
楼上的朋友说直流系统与地是隔离的,所以即使绝缘为零的情况下也不会对地形成电流,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原因啊?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我想了一下,大概二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A:
回楼上,以三相四线系统为例子,因为在变压器侧零线接地,所以如果在系统中出现相线接地的情况,那么将有电流通过大地回到系统中,也就是将通过大地构成回路! 以三相不接地系统为例,如果相线接地,因为没有回路使电流构成循环,所以不会有回路电流产生,但是,因为线路对地会有电容,所以会有弱电流产生;至于直流系统,除非在电源处零线有接地,否则整个系统跟大地隔离,也不会有回路电流产生,如果有的话,电流流向哪里? 最多由于电容的存在,存在一个瞬间的充电过程,待电位相等,就不会有电流了!

网友A:
一点接地已经回答! 如果多点接地,则相当于将绕组多点之间短路,则电机电流增大,所以可能烧毁电机!  我对直流电机接触不多,纯粹是理论分析! 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关于直流系统对地隔离可用以下方法判断,一只手用电笔测量两极,另一只手接触可靠接地的物体,比如墙面.都应该不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以三相四线系统为例子,因为在变压器侧零线接地,所以如果在系统中出现相线接地的情况,那么将有电流通过大地回到系统中,也就是将通过大地构成回路! 以三相不接地系统为例,如果相线接地,因为没有回路使电流构成循环,所以不会有回路电流产生,但是,因为线路对地会有电容,所以会有弱电流产生;至于直流系统,除非在电源处零线有接地,否则整个系统跟大地隔离,也不会有回路电流产生,如果有的话,电流流向哪里? 最多由于电容的存在,存在一个瞬间的充电过程,待电位相等,就不会有电流了!
受用,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vesapro的回答,解我一直以来的疑惑,万分感谢哈:)

网友C:
对直流电机找接地点比较复杂,最好找专业的电修厂,你要是自己找,1:目测,将电机外壳打开,看有没有明显的接地点;2:将电机线路断开,包括电机内部和外部,再用摇表测量。但是要是动态接地80%你找不到,就是电修厂也不一定。
交流电机接地:电机要是Y形接法,在中性点附近接地没关系,因为此点电位接近地,如果是其他情况对电机危害比较大

网友E:
非常感谢vesa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