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我们厂用的西门子440的变频器,用4--20mA模拟量输入信号控制频率,可一启动变频器就按照设定的最大频率运行,改变模拟量输入不起作用,改为面板操作模式时,按上,下键可以改变频率,请教高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设定反了?你的输出电流一开始就有20mA不是从4-20变化吧?或者是变频器输入4mA
相应输出最高频率,20mA输入变频器输出相应频率最低。改变输入方式试试

楼主:
上位机给定的电流在启动时不变化,即使输入是4mA也是按最大的频率启动,上位机改变电流频率不跟着变化,一直维持最大频率运行

网友B:
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查上位机输出的模拟电流.

网友C:
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D:
端子启动,面版给定没有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