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8):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 定期去看看你的电池里是否缺水,低于电池的限位时,你就可以加水了,注意,分两种,我们单位是林德的叉车,加蒸馏水,有的需要加电解水,这个你自己应该知道吧!

网友B:
一、存放时亏电
   亏电状态是指电池使用后没有及时充电。在亏电状态下出现硫酸盐化,硫酸铅结晶物附在极板上,堵塞电离子通道,造成充电不降。亏电状态闲置时间越长,电池损坏越严重。
   二、定期检验
  在使用过程中,如果电动车的续行里程在短时间内突然下降十几公里,则很有可能是电池组中最少有一块电池出现断格、极板软化、极板活性物质脱落等短路现象。此时,应及时到专业电池修复机构进行检查、修复及配组。这样能相对延长电池组寿命,最大程度地节省开支。
   三、避免大电流放电
   电动车在起步、载人、上坡时,请用脚蹬助力,尽量避免瞬间大电流放电。大电流放电容易导致产生硫酸铅结晶,从而损害电池极板的物理性能。
   四、正确掌握充电时间
  在使用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充电时间,一般蓄电池都在夜间充电,平均时间在8小时左右。若浅放电,电池很快会充满,继续充电会出现过充现象,导致电池失水、发热,降低电池的寿命。所以,蓄电池以放电深度为60%-70%时充一次电最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充电,避免伤害性充电。
   五、防止曝晒
  电动车严禁在阳光下曝晒。温度过高的环境会使蓄电池内部压力增加而使电池限压阀被迫自动开启,直接后果就是增加电池的失水量,而电池过度失水必然引发电池活性下降,加速极板软化,充电时壳体发热、起鼓、变形等致命损伤。
   六、避免充电时拔热插头
   充电器输出插头松动、接触面氧化等现象都会导致充电插头变热,发热时间过长会导致充电插头短路,直接损害充电器,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发现上述情况时,应及时清除氧化物或更换接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