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通讯[求助]

楼主(2007-07-09):
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调试一个工程,结果用PC找PLC,只能找到有一台PLC,但是显示状态未知,当时快疯掉了。现在来请教大家,这会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这是在地址和波特率都正确的时候,不正确了,干脆什么都没有。编程环境是STEP 7-MicroWIN V4.0.4.16,  主机是224,带有一个8路数字输入,三个235模块

楼主:
[求助]
用笔记本通过USB-232转接口下载,跟用台式计算机下载有什么需要不同设置的吗?

还有一个,214-1BD 的485通讯口,是哪两根针??我要用它和触摸屏通讯,需要接出485的两根线,谢谢各位了   甚急

网友A:
3+  8-  5gnd

网友A:
昨天晚上12点的时候调试一个工程,结果用PC找PLC,只能找到有一台PLC,但是显示状态未知,当时快疯掉了。现在来请教大家,这会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状态未知 是因为 您用的 USB-232 应该可以用的

楼主:
看来是不能用转换的,用台式机的com口就行。现在是  我的程序编译成功,下载的时候会出现:编译错误,非致命错误。真败了,他不指示是那个错误,麻烦各位,这会是什么原因?

我现在怀疑是用的量又超限的,谁那有224CN手册的帮我看看,aiw    aqw    di    do     vw    m   t    分别是什么取值范围,是不是连续取值的。麻烦各位给我写在下边,不胜感激!!

楼主:
昨天我是把主机拆下来传的,上面没有带模块,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我定义的模拟量硬件上没有找到对应的设备,于是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了224cn一个  231 八路输入一个, 235 四入一出模拟量3个,所有的点都用到了,那位能辛苦一下,把他们都给我排上号,比如 I0.0,I0.1,I0.2————I1.5,I2.0————I2.7;

网友B:
1,找个好点的USB232转换器,肯定可以用,在设备列表中将串口定义好
2,200的模块是自动识别的,下载的时候是要做匹配检查的,你用了没有安装的硬件点,当然会引起错误的。

网友B:
估计你可能编错号了,224的输出占2个字节。

楼主: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分别定义成AIW0,2,4——20,22,AQW0,2,4
输出定义肯定错了,输入不能确定啊,输入是不是需要改成AIW  4,6,8——24,26?
输出是改成AQW0,4,8,还是改成4,8,12?
改完了,再把PLC装好了,是不是就能顺利的传了,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编译没问题的    请名师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