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7-07-09):
这两天我单位爆破清灰设备采用的是西门子S7-300PLC,在电脑DCS上老是出现通讯失败,无法远程操作,采用现场控制也无法操作。关掉电源重新通电PLC上STOP指示灯闪烁,闪烁一段时间后STOP指示灯常亮不转换至RUN状态。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引起?在此谢过!另谁能帮我解释一下上边各指示灯含义。谢了。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关掉电源重新通电PLC上STOP指示灯闪烁,闪烁一段时间后STOP指示灯常亮不转换至RUN状态。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很多.最有效的方法:打开S7-300项目的硬件组态, 在线方式下, 仔细阅读CPU诊断缓存区中对"停机"的文字描述!

确认你的程序中,是否有如下的 OB块:
1. OB85 (程序执行错误)
2. OB100 (完全暖启动)
3. OB121 (编程错误)
4. OB122 (访问错误)
如果你的程序中,没有这些OB块.赶快下载这些OB块至S7-300 CPU吧!

网友B:
可能是远程的通讯中断了,检查通讯电缆中的各个环节是否连接正常。

楼主:
先谢楼上的各位老师,查过了通讯没问题,最后又把所有输入按钮胡乱按一通(其实不知按了多少遍)模名其妙的好了,当时是按下输入按钮,PLC收到输入信号但无输出信号。7月10号又出现此故障别的工友说PLC供电电源接触不好引起,但我觉得都不是真正原因。顺便问一下上面的FCRE指示灯是什么意思?
    另一楼的朋友程序是厂家给的,我如何调出程序,会否设有密码都不知,调出来后我从哪里下载OB块装入S7-300请告诉我吧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