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9):
坐电梯感觉停准精度还行,也能平稳停准.我想起升都能做到这么理想,水平运行就更没有问题了.但我在做的一套设备就是同时满足不了这两种要求.电机是变频的带制动的,电机7.5KW,用变频器控制,要求停准精度偏高,但还要电机停时要稳,就是水平运行的机构没有明显憧的感觉,也就是要零速制动.变频器用PLC控制的.我用了很多办法,可是往往停准精度和平稳停车不能同时满足要求.不知道电梯是怎么做到的.
  等待各位高手啊.先谢谢了!

楼主:
各位来的先想想怎么处理,谢谢!咱们研究研究,共同进步!

网友A:
牺牲时间,在预接近目标位置前先减速至低速运行,到达目标时停机制动

网友B:
好贴 顶一下
“电机是变频的带制动的,电机7.5KW,用变频器控制,要求停准精度偏高,但还要电机停时要稳”
我用VB编时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正着急找解决办法。希望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啊

网友C:
西门子440或以上的变频器应该可以停的很准吧。

网友B:
谢谢回帖
用的是西门子440的变频器啊
变频器与VB通讯,软件控制时,变频器的频率上不去,也不容易降下来。现在实验的是15-30赫兹(软件检查不出问题,能通讯,这段频率内很难控制,1-12赫兹的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