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09):
我们的DCS系统中的SOE经过长时间的运行之后就可能出现通道失灵,漏记,错记得现象。我就遇到过,又是SOE纪录的异常事件循序或间隔在逻辑上明显是错误的!有没有一种能验证SOE准确性的测试仪器?

网友A:
SOE测试信号发生器
DCS系统中的SOE经过长时间的运行之后就可能出现通道失灵,漏记,错记得现象,这是大部分dcs厂家的soe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公司有SOE测试信号发生器专门检测soe的准确性,以便做出正确的事故分析,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并可以为不同厂家的dcs专门配线!
要了解详情,可与我联系:
电话:13611290268乔先生
E-mail:qiaoyk@yahoo.com.cn